华硕P5VDC-X上2代内存蓝屏

楼主(2010-04-12):
华硕P5VDC-X上2代内存蓝屏,上DDR400可以正常运行,主板是可以上DDR400和DDR667,显卡也可以上AGP和PCI-E

网友:
讲清楚点,内存怎么会蓝屏了,是不是换根内存就蓝屏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这个让人看不明白啊

网友:
这款主板只能支持到667的内存   667以上会蓝屏是正常的。

网友:
上DDR400的内存系统运行正常,上667的内存就会死机蓝屏,667的内存肯定是好的

网友:
这个板子只能支持2代 533 内存,不支持 667 以上的内存 包括667,你可以看看ASUS官方说明,用2代就用533 的,要是用667内存,BIOS里面把内存频率降到533 也是可以的,应该没问题。用400 的,保证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