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接屏短路求助

楼主(2010-04-12):
一MTK手机,CPU是6226的,接上屏就短路,不接屏就能开机,开机后键盘指示灯常亮,而且这时还能正常通话,测量屏线上的二极管,电阻,电容,也没发现异常,这个情况接下去应该怎么修,给个思路

网友:
哪位师傅给个思路

网友:
屏是新换的,还是原装屏?可能是版本不对,或者显示升压电路有问题。

你能表达更清楚点吗?我继续帮你解决。。。。

网友:
屏是原装屏 我把屏的灯光部分和触摸屏部分从屏的排线上断开还是短路   不接屏就不短路而且还能开机还能接打电话  键盘灯常亮 是不是CPU没检查到什么硬件就常亮
另外显示升压电路一般在哪部分,在屏上还是在主板上  或者有没有升压部分的图纸或资料 能否提供下

网友:
你从客户手里接来时,这个手机有呗人修过吗?是怎么引起这个毛病的(有无摔过,或者进水之类的)

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显示供电是电源ic输出,其他信号控制 都是cpu输出。。。。你先观察主板都没有呗人修过,mtk手机一般cpu出现故障率比较高,因为你的键盘灯长亮,键盘灯的亮和灭是cpu控制的,我判断是cpu的问题多。。。。你可以试着重植cpu或者更换一个。。。。

网友:
你从客户手里接来时,这个手机有呗人修过吗?是怎么引起这个毛病的(有无摔过,或者进水之类的)

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显示供电是电源ic输出,其他信号控制 都是cpu输出。。。。你先观察主板都没有呗人修过,mtk手机 ...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检测不到屏 键盘灯会不会常亮

网友:
长亮肯定不正常,有些机型不上屏会不亮。。。。你先重置一下cpu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