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F6100SM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0-04-12):
说起来快要疯掉了!
前天收到客户的机子,主板是精英GF6100SM AM2的,板子是无铅的!说是黑屏,说的很笼统!然后就自己上电看症状!症状如下:开机DOS下一切正常,windows进度条刚过要进系统的时候屏幕就黑了(也不是没信号那种黑屏,就是屏幕什么都没有,指示灯正常绿色,能明显看到显示器灯管是亮的),插上音响也听不到系统的开机声,也不死机!(小键盘灯可以调节)
起初认为是系统问题,可做遍了XP的所有版本都不行(慢安装和GHOST),慢安装直接就做不了,在载入的时候就黑屏了,左上角剩个光标不停的闪!硬盘是串口,光驱是并口的!苍天呐,不行了~~这两天全跟系统干上了!

又怀疑是硬盘可换了新的硬盘试还是不行,内存,电源,光驱,数据线,本身是集显的,又加独显逐一试过(只有CPU没换)都是那个样子!又猜想他的硬盘和光驱是一串一并的是不是冲突,可又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原来是好的呀!
后面无意做了个WIN7的系统,就更让我郁闷了,WIN7的一切正常,可人家客户不要WIN7的系统!原来就是XP的!
没办法继续研究,怀疑是BIOS,BIOS刷过,机子本身有备份,还原了一下系统!好耶,终于看到了久违的XP界面,哇,是那么亲切!重启一下,又变成那样了,哭死~~呜呜呜!
彻底没招了,现在有几个疑问:1   为什么WIN7的系统就可以正常使用!  2  是不是BIOS芯片有问题了!  3    还是南桥芯片有问题,个人认为脱焊的可能性不大!用手也压过了!
不知基地的各位老大们有没有遇过像我这么衰的问题,还请指点迷津,解除我心中的疑问!若告诉客户修不了也可以,但是这个问题想不明白,老觉得心里有个疙瘩没解开,膈应!在这先谢谢前辈们了!新人,第一次发帖,不对的地方还请见谅!

网友:
终于解决了,重做BGA就好了!
前两天的检测弄昏了头,WIN7里是可以进去,但是集显的驱动是怎么也打不上,当时太过心急,忽略了这一点细节。
现在心中的疑问全都明白了,若有朋友也遇到我类似的情况,可以直接加焊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