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线改接问题

楼主(2010-04-12):
今天看见一个师傅在修宏基的本本,(本本不显,外接显示器 显)好像修了很久都没有修好。请问前辈以及各位高手能不能从VGA头头那边改线到本本的屏线接口处? 新手不懂,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另外本本屏线针脚定义希望能提供下分享。在20针和30针脚如何相互改接,且需要注意些啥问题呢?

网友:
不行,信号不一样,我是没那水平,哈哈

网友:
这样改肯定不行,从VGA接口输出的模似信号

网友:
VGA是模拟信号  LVDS是数字信号  听他们说用个什么DA还是什么转换就可以。都是瞎想的。

最重要的是想知道如何改接LVDS不同针脚的屏线

网友:
那肯定不行,CRT的信号跟LVDS完全不一样

网友:
有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其它上是不能实现的!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一台联想F41A的笔机本,,,,和楼主的问题一样,,,外接有显,,,屏无显,,,故障判断为显卡BGA....加焊后有一点点效果,,,屏有显了,,,但满屏都是白色线条.....无语了,,,但是LVDS不能改VGA,,,,要不然也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
本本空间很小,,想改动电路很难,,,所以只能修原电路

网友:
现在有屏线转接口,不用再改屏线了!

网友:
VGA输出地是模拟信号,还是 本分的修理显示部分 故障吧,其实笔记本的显示部分 和 液晶显示器原理一样的 也是 驱动板高压板!区别是有的驱动板是和主板 集成一起的。高压板 都是 分开的!在 屏后面,顺这个思路继续下去。。。。

网友:
呵呵,这个想法倒很创新。可以建议厂家在设计中加入一个VGA信号转换回置电路。应急解决外显正常 屏不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