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983A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用的热敏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0-04-12):
HKC983A液晶显示器电源部分用的热敏电阻是多大的
热敏电阻烧了 看不清型号
请有配件的 帮忙看下具体是多大的 能用哪种代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983A ???
热敏电阻随便上一个就行了,在破电源上拆一个

网友:
直接一根铜丝!哈哈哈!

网友:
直接一根铜丝

网友:
参考一下别的电源部分的NTC热敏电阻,4到十几欧的都可以

网友(2010-05-14):
随便拆一个装上去都是可以的 不想那么麻烦的就直接连根铜丝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