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显示过暗的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0-04-12):
厂里一台电脑平时一切使用正常,有一天发现显示器画面很暗,只能隐约看见画面。怀疑显示器故障,更换正常的显示器后,故障依旧。在群内发信息求助,未果。遂把主板拆出,一阵清扫,仔细看了北桥周边电阻电容,都是好的,无明显脱落或有烧的痕迹跑线可以看出RGB信号从NB发出中间只连接了3个下拉电阻,放了一天后。突然想,RGB信号在经过三电阻下拉,是不是把信号拉太低了,就把那上面的电阻拆下,一看是85x的精密电阻,手里没有,就随便拿了三个150欧电阻换上,信号有所好转,既然有所好转,就再换了个大点的,481.再试,开机后显示器亮度明显提高,可以正常使用了。到此就没再整了,也不知道其中的原理,在此发帖与大家分享,如果有重复的,请版主删除,谢谢!

网友:
没有碰到类似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
那应该就是下拉电阻损坏了吧

网友:
下拉电阻拆下测试,阻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