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VLE-RH上的一块IC:AD1986A烧坏了,不要它能点得亮吗?

楼主(2010-04-12):
由于AD1986A烧坏,导致78L05出来的5V下降,点不亮了,现在没有这块IC换,我想把它拆下,不知道能不能点得亮,如果能的话,我可以暂时使用独立声卡,想是这样想,不知道行不行?
点不亮

网友:
把声卡IC拆了。。 看能不能点亮

网友:
可以的,只有部分CMI的声卡芯片才需要装上,否则档2b...

网友:
学修板卡
确是好消息,我试下,好了再来回复,谢谢..........

网友:
绝大多数拆了声卡,网卡,1394,这类芯片都是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师傅,明天马上试.............

网友:
先拆下来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个别的主板不行。

网友:
我试过了,拆了AD1986A后还是不能开机,一上电马上档d2d1,只要CPU,不要内存也一样,不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