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0U是否支持mx25L1005的芯片啊!!

楼主(2010-04-12):
我买了个二手的580U,读写MX25L1005芯片的时候提示“厂商或器件ID不匹配”,不知道什么原因,25L系列的芯片好像都是这么提示!!而且读取的数据全是FF,erase提示错误,空芯片检测芯片是空的,写数据的时候提示错误。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有知道的来解决一下,谢谢!!附上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你自己厂家都不认识吗?你的芯片是哪个厂的,看好了LOGO选。不是编程器的事,是你自己不会用。

网友:
在选择器件的时候,只出来这一个选择项啊!!

难道这么选择不对吗?

网友:
写的时候点这边工具烂里面的最后一个UNP什么的  那是写保护

网友:
这个选择项也点了,没什么作用啊!!

网友:
我有个三星的943nw的程序坏了,想写一下,结果写不了,很郁闷啊!!不知道该如何解决这个芯片的读写问题啊!!

网友:
如果 选择器件里有 那么就可以刷写。
机器不会有问题吧
这个是我的500P所支持的。
MX25L1005                           MX25L1005(ISP)
MX25L1005@SON8 [SA683]              MX25L1005@SON8(ISP)
MX25L1005@SOP8 [SA602A]             MX25L1005@SOP8(ISP)
MX25L1005@USON8 [SA724]             MX25L1005A
MX25L1005A@SON8 [SA683]             MX25L1005A@SOP8 [SA602A]
MX25L1005C@SOP8 [SA602A]            MX25L1005C@USON8 [SA724]

网友:
按说应该可以啊,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郁闷中……………………

网友:
你芯片不会有问题吧。你找个最常用的PL32的那种老bios刷刷。如果还不行就是你的机器挂了。。。

网友:
我的编程器和芯片都没问题的,我从网上找了个电路自己做了个25系列的编程器,感觉还可以,刷好了那个三星显示器了!我的编程器刷主板上常用的芯片还有笔记本上的芯片都还可以,就是刷8脚的芯片有点问题,无论是dip封装的还是那种贴片的,郁闷的很啊!!不管了,反正现在有的用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