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bga刚刚到货,做了个本子的南桥,成功点亮

楼主(2010-04-12):
本人从没有做到bga,很兴奋,虽然技术含量不高,但第一次的经历还是很令人高兴。
这个板子是联想150的笔记本的,诸位可看我另外的贴子,判断南桥损坏,南桥型号为fw82801dbm,按照基地的温度曲线设了上加热的和下加热的曲线,将主板放上,对好位置,我对了好半天,就怕出错,对好后使上加热拉至离南桥2毫米的距离,将下加热顶住主板,实际上就一个角顶住了;
固定完成后按启动,刷刷的走温度,稍等片刻完成声音响起,我把上加热向上拉起,用一个铁杆挡住南桥的一侧,用尖头的摄子夹起南桥,看下主板,竟然一个点都没掉呦,我用刀头的烙铁加焊膏把主板的bga接口处拖干净,又用海绵加酒精清洗了一下,用刷子刷上基地送的高级焊膏,薄薄的一层呦,将一个新的植好球的南桥也刷一层焊膏,然后就是对好位置,放在主板上,上bga设备,重跑一遍曲线,成功!
现该机器已经成功点亮,目前用着很正常,此机阶段性修复。
虽然基地bga设备的技术支持有些跟不上,不过我打了几次电话,老师不厌其烦的告诉我,在此表示感谢,第一次做bga,是不是给加些分呦

网友:
可喜可贺!

网友:
基地的东西肯定不错,有那么多的技术高手在研究,使用起来肯定得心应手了

网友:
我也想买  不过我想买下面没有出风口的 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恭喜楼主---祝楼主生意兴隆-
下面没有出风的都是2温区的。

网友:
我用的是自制的bga,费用是800元,成功率我很满意

网友:
不用把周围包起来,一点也不方便。。。

网友:
'对好后使上加热拉至离南桥2毫米的距离'

我看图片,怎么得也得好几厘米了都

网友:
等开店我也买台,说不定那时没这么贵了

网友:
一直想入手BGA机器,就是没有人弄,自己也没有空来弄这东西。

网友:
哈哈 旭日150的主板

网友:
做有铅还是很好做的,做IBM  t60,t61带胶的就要很小心了

网友:
我在学校里天天练就是不知道成功率是多少。。。。。。

网友:
换这东西是要耐力的

网友:
旭日150 南桥坏的也多呀? 郁闷 我做不少旭日150 南桥了

网友:
做 BGA T6的板子为什总是都做不上  不知那位高手指点迷经下 先谢了

网友:
我的BGA焊机都是几年前的呢。 也考虑一下换个新的。  温度有点问题呢。

也恭喜楼主。祝你次次成功!呵呵!

网友:
哈哈,我做成功的第一个BGA也是旭日150的南桥,当时是USB接口全部不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还做成功了,我用的是风筒,没有用BGA设备,之后用风筒加焊一台HP V3000显卡也成功了,这样做BGA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希望以后次次做次次成功,哈哈。。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我什么都有了,就差bga了,前面的东西都从基地买的,服务非常满意。

网友:
基地出售的东西都很不错的,客服也不错,打个电话就行了。头几天刚买了一套假负载,服务非常好,等过一段时间考虑买个bga。

网友:
今天也是第一次做桥成功 感觉很好

网友:
恭喜楼主一炮打响

网友:
首先值得庆贺!毕竟是第一次做BGA。接下来就要评价了:拿这么牛的三温区BGA来做DBM的桥,根本就没发挥三温区的优势。LZ以后慢慢做T60之类的桥吧!

网友:
第一次做桥都可以成功?潜力挺大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做的时候,用的是土炮做的,连做了三次才成功,呵呵,LZ比我强大

网友:
楼主,不要在上面包锡纸,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的。会人为的加重热不均匀

网友:
好想买一台 可惜没钱啊!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合适的时候我也要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刚开始怕掉件,锡纸贴得可细致了,后来加焊775座,包括换座时都没贴,拿下的时候注意一下,另外什么时候需要贴不知道怎么把握

网友:
楼主,我不会做BGA。能不能请教一下啊,QQ297000278

网友:
真的羡慕你可以拥有一台这么好的设备
等我可以开店了一定要买一台

网友:
楼主用三温区的做有铅的肯定是小菜了。

网友:
嗯 我也是想三温做有铅也应该很容易

网友:
我也想要个啊

网友:
我师傅店里就是用的那种几年以前还比较流行的BGA,下面有出风口,像个电子秤一样,上部风筒是安泰信的,一般做有铅下部温度要调到280,无铅要320才行.成功率一般般.现在的无铅桥很多返修.师傅说是三部曲,一加焊,二重植,三换板.

网友:
多谢几位老大给加分啊,增添了我不少的信心,下回发一个更细致的

网友:
不错啊,第一次就成功了,很鸡冻吧

网友:
哈 哈  恭喜恭喜。我都流口水了

网友:
哈哈。。。楼主机器刚到就产生利润。。非常好啊

网友:
基地里的BGA还真是不错,要是早出来一年,买的人会更多,

网友:
BGA机器做有铅的应该问题不大,主要焊膏要好,成功一次就有信心了!

网友:
做这种桥,你包围的也太恐怖了,没这么夸张!!!

网友:
恭喜楼主呵呵,锡裹纸怎么弄那么多 啊

网友:
这个,第一次激动嘛,不知道啊,所以锡纸包得太细了呦,嗯,收回一部分成本了,换了一个南桥,加焊了一个本子的显卡,一共收了900元

网友:
不要包起来吧还包了那么多

网友:
这个,第一次激动嘛,不知道啊,所以锡纸包得太细了呦,嗯,收回一部分成本了,换了一个南桥,加焊了一个本子的显卡,一共收了900元
引用 网友B:

服了,50块钱一个桥,850块毛利。。。现在还有这行情,要是在广州,最多能收个400块。

网友:
佩服你的技术,对我有帮助啊,谢谢

网友:
多少钱买的啊,有详细点的图没

网友:
这个BGA没有吸芯片的那个小管吗

网友:
那是真空吸笔,可以单独买的,淘宝上有真空吸笔设备卖。一般没必要。

网友:
我也想买   ,,,为什么没有现货......

网友:
那是真空吸笔,可以单独买的,淘宝上有真空吸笔设备卖。一般没必要。
引用 网友C:

真空吸笔是属于鸡肋般的工具。对BGA返修没有实质性的帮助。

网友:
我也想买个~~~~价格也不贵

网友:
做BGA有必要搞那么复杂么?搞那么多铝箔,呵呵,说来我用风枪也可以BGA,BGA没有想象那么神秘和复杂,俺们BGA的一天可以做60片以上,呵呵

网友:
祝贺你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我太同意上面那为大哥的看法拉

网友:
我们厂里的BGA是4.7K DOLLAR 看着都流口水 呵呵

网友:
做IBM  t60,t61带黑胶的那种一不小心 就掉点 很能做上去  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网友:
现在基地卖的BGA性价比已经相当好了,还在犹豫买什么牌子的话,建议基地卖的这个就不错。
祝贺LZ成功~

网友:
这是好东西
看来不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