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U好坏如何测量,那位大哥能点解点解

楼主(2010-04-12):
,本人现有一显卡,型号为昂达9600 512显卡,显卡短路,gpu
主供电短路,,想测下gpu好坏看有无维修价值,求各位点解
主攻点
显卡

网友:
是显存跟GPU都短吗?那估计是GPU挂了

网友:
先确认那供电IC或MOS有没有损坏

网友:
就gpu短路,显存正常,mos我全部换过啊,

网友:
那就是GPU挂了

网友:
看GPU桥面上有没有电容,如有测一下,如有短路,多数是芯片挂,要换主芯片。

网友:
目前 你的核心生还的希望在10% 以下

网友:
都 短路了 那还不 挂了啊 这种不用多想 希望很渺茫

网友:
直接测电感,看看电路还是微短,看万用表有没有响,二级管档

网友:
拆下gpu 看还有没有机会罗

网友:
打核心供电的电感,
GPU背面的电容

网友:
楼上的不要乱说,请看标题描述情况,
很明显电源12V部分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