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开机维修一例(终身难忘)

楼主(2010-04-12):
收到一个ibm R50 的本子,不开机,有待机电流0.03,各待机电压均有。按开机键不反应。测试开机点电压为0.15V

图中红色引脚为开机引脚。只要将该引脚对地短路,就可以实在开机功能。但是现在的电压不对,正常是3.3V。

图中黄色的线跟上图是一条线。第2幅图,中4号位置的电压是3.3V,3号位置的电压是0.15V,当时觉得此处不对,但是随后测试了一下待机的3.3V和5V的对地电感,发现3.3V电感的对地阻值特别低,才50多个。而5V电感对地是15XX。为什么3.3V这个位置这么低呢,找来其他Ibm类似的主板,发现都在6,7百。于是就武断判断南桥短路了,马上换了个南桥,故障依旧。于是就认为3.3V的负载有问题。看点位图,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大的芯片,H8,pmh,pc卡控制芯片,网卡,南桥,显卡。max3243,另外还有几个小件,于是用了笨方法,换了H8,pmh,网卡,阻值还是不变高。后来一想用电烧吧,将3.3V的电感焊下来,避免影响到3.3V的上下Mos管。将稳压电源调到3.3V,正极接电感负载端,负极接地。发现电流为0.56A ,根本不短了。到此怀疑以前的负载短路的假设是错误的。转而检测为什么开机点的电压为什么不是3.3V。将第2附图中的1,2号位置的2集管拆下来,3号的电阻左端的电压是3.3V,那么问题就应该在这个电阻后面的电路了。测试1,2号2极管是正常的。突然有个想法会不会是出现问题了呢?试试看。将1号位置的2机关右端到键盘接口这段线路割离电路。单独飞线
结果一切好用了。正常开机,系统正常。虽然机器修好了,但是为什么3.3V对地的阻值为什么这么低呢。难道这个板子都是这样吗?

虽然走了弯路,但是庆幸的是还是找到正确的维修方向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PCB板中层线有短路的现象才会出现阻值变化的

网友:
这款机器板子的3.3V对地阻值(二集管档测试,红正,黑负)都是这么低吗?

网友:
我上次有修过一台 3。3V 短路的
3。3伏有时几十欧,有时一百多欧,5V对地阻值正常,但通电待机,3。3 5V 时正常时不正常,换过 1632 TB6205 IBM  H8都不行,3。3通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后来看点图,拆了PC卡槽右边 那个PCI辅助芯片就好了

网友:
还是有地方微短  可能用一段时间 会返修  到时可能就知道了

网友:
3.3V给电 0.56A还是有轻微短路的,多烧一会可能能找到地方。

网友:
红笔接地,黑笔去测测电感看看阻值还1500不?

网友:
有点位图帮助应该不难修

网友:
哪里有漏电吧,直接飞线,还是没找到根本原因,建议电击时再测测各处电压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电路上还是存在实际问题的,不知道这跟线飞的能用多久啊 。

网友:
他飞线是断开了板层的, 不断开板层飞了还是拉低, 早就修到过这个问题了, 当是用电流法对这条线烧了一下,  当时是好了,第二天早上又不行了,后来也是飞线解决的,

网友:
T4板子刚通完电后再量都是几十欧姆,但放一段时间后再量又会恢复到一百多欧姆,这就是T4板的特征。

网友:
12楼说的对,我是断开原来的板层飞线的。用刀片割断原机板线,相机不好拍不下来隔点。我用表测试都是黑—红正的。我也修过其他T4系列的板子,3.3V没有那么低阻值的,我认为还是哪里有问题,反正好用了,先收钱再说

网友:
黄线那么长---短线啦?
还是因为 别的原因引起 的线路老化吗?
电压过大 把线路给烧的接触不了好。

网友:
点位图怎么看啊  LZ能否说一下 先谢谢了

网友:
我就修过DELL 1501 这样轻徽短路的机子 亮机后发现 接电待机电流从0.12降到0.00 测I/O附近1.3V电感对地容差只有4

网友:
你应该把开机键连接的那两个2极管给换了。试试。

网友:
作者的思路  因为有点位图的原因开机按键的的确是连到二极管那的 因为二级管处有3.3V  按键没有 也就飞了一个过去看一下  此板按键3.3V是由 是由系统供电的3.3V转换过来 主要是起一个上啦作用

网友:
如果没点位图的话,那就更难修了

网友:
感觉还是板层有微短的地方吧 楼主割断线路在飞线还是可以的  只是那个阻值你没有说正常了没有

网友:
烧还是不错的,比较容易点,不然很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是直通开机键的,难道中间线路串了地线了?否则怎么会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