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内存问题

楼主(2010-04-12):
华硕P4B266-C,IT8708F-A,开机跑C0,C1,00停住了.查得内存主供电为4.4V,辅助供电0.6V,板送来之前2030 1AP1炸掉了,开机不跑码,手头没有这个八脚IC,本来想找个4500代,但也没有,只拿了个4580顶顶,居然开机跑码了,就停在刚刚前面说那里了.内存的MOS管量过了,是好的.请各位老大教教应该怎么查下去,小弟菜鸟级....

网友:
内存供电都不正常,还不换控制的IC, 换了不正常代表换错咯。不要一错再错。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该做什么

网友:
2# girlinmoonshine 那你能告诉我那个八脚2030用什么可以代换的吗?

网友:
内存主供电为4.4V 就从这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