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90G进水,电池,电源只能单独开机,一块使用时有严重短路

楼主(2010-04-12):
一台联想昭阳E290G进水,不开机,结果拆开又装起来就开机了,但是后来发现电池,电源可以单独开机,一块使用时有严重短路现象。请老师赐教。谢谢!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
当都安好后有可能电源直接对电池充电。

网友:
拆开CPU风扇的那个底盖,可以看到有人管子少了,这种机型我修过N多,机都不用拆就能收钱,多几款这种机就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见解,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和你的一样

网友:
你们的意思有人为在那个位置吹掉一个管子?

网友:
是烧了不是少了,不好意思可误

网友:
差点误会,呵呵

网友:
一般电源过来第一个管子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