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很怪的问题

楼主(2010-04-12):
我今天碰到一台电脑,客户拿过来说把液晶显示器插到集成的显卡上可以来的起(独立显卡没拔),而插到独立的不亮,可拿过来我什么也没弄把显示器插到独立显卡上来的起,集成的没显示,我说机子没问题又要他拿回去,可是到家插上他那显示器,跟之前的现象一摸一样,你说郁闷不,请教高手。

网友:
北桥脱焊,或BIOS!先接独显,不亮的时候用手压北桥,看会不会亮。若还是不亮先刷BIOS试!后做BGA!先软后硬!

网友:
是不是独显松动了或者是没插好,再者就是他显示器呢?    也可能是他摆电脑的地方风水不好

网友:
会不会插头上接触不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