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P350-15AP电源不启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0-04-12):
    一个航嘉HP350-15AP电源加电后不启动。打开电源盒检查,元器件外观正常。用万用表测P-ON(绿线)2.71V,+5VSB端(紫线)2.73V,测TL494的12脚电源电压16.8V,TL494其余各脚电压正常。从辅助电源的这几个电压可以看出,辅助电源电路已经工作,只是+5VSB回路有问题。拆下+5VSB回路的滤波电容C26(1000μF/10v)检查,外观虽无变化,容量已经很小。更换同容量同耐压的电容,加电测量绿线电压4.91V,紫线电压4.81V。短接绿线启动,风扇转动。测+12V、+5V电压正常。用此电源接一CPU赛扬2.4、主板845GL的主机,正常启动,正常运行,感觉电源已经修复。
    此后又用此电源测试一AMD754主板,又不能正常开机。电源通电后用表测量754主板上PS-ON脚(绿线)电压3.63V,+5VSB电压3.72V。随着时间延长,这两个电压慢慢上升。几分钟以后PS-ON电压升到4.6V,再突然跌落到3.6V,这时按电脑电源开关,CPU风扇转,但电脑不工作。
    分析这种情况,应该还是辅助电源+5V电路问题。845GL主板工作正常,可能是辅助电源+5V负载较轻,压降较小,能够启动。而754主板可能辅助电源+5V负载较重,压降较大,不能正常工作,并出现随时间变化,电压逐渐上升的现象。重新分析辅助电源输出端,+5V输出端还有C24(1000μF/10V)、D22(SB35)可能有问题,先更换容易损坏的C24。拆下C24测量,果然是电容老化、容量减小。更换C24后接通电源,检测PS-ON电压5.13V、+5VSB电压5.17V,TL494电源12脚升为20.9V。短接绿线,+12V、+5V、+3.3V电压正常。再接754主板,通电后在主板上测PS-ON电压4.97V、+5VSB电压5.01V。开机+12V、+5V、+3.3V正常,电脑运行稳定。
    这个电源的故障很特殊。第一次更换滤波电容后,使辅助电源+5V回路滤波有所改善,空载测量PS-ON和+5VSB电压正常,接845GL主板工作正常。然而接754主板负载加重,辅助电源+5V电压下降过大,致使754主机不能正常工作。第二次更换C24以后,解决了+5V滤波问题,使故障得以根治。
    碰到这种比较难分析的故障,一定要细心检测,根据细微的检测数据变化,找出故障原因,解决问题。
    此电源辅助电源+5V部分没有5V稳压管WD3,与借用的图纸稍有不同。

网友:
正好有一个一样的电源,辅助电源有4V多 短接绿线+12V +5V +3.3V 都有输出就是很小1V至2V   是不是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