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2625三极管可以自己改吗

楼主(2010-04-12):
我电源上的两个2sc2625三极管坏了,手里没有,可以用其他办法DIY一个吗?
就像整流桥一样可以用4个二极管带换一样

网友:
师傅们支支招啊

网友:
没有就买吧 , 要不找个相近的换 . .   比你DIY容易得多了 . ..

网友:
型  号: 2SC2625
通用参数: 10.0A/450V

生产厂家:
替换型号: BUW12,2SC2789

网友:
楼主也太有创意了吧,三极管还想自己DIY一个。
建议代替或找个新的吧。

网友:
那个整流桥都可以啊,三极管就不可以吗

网友:
个人理解开关三极管对耐压,温度都是有要求的,你怎么diy一个呢,除非拿参数相同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