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新手开机触发小问题

楼主(2010-04-12):
本人学习开机电路,南桥加门电路有点模糊请各位指教下,

  开机
       atx电源9脚输出5v待机电压,该电压经过三端稳压器117转换后变成3.3v待机电压。117输出分成3路:一路经二极管,直接连接到南桥芯片的vccrec端,为南桥供电:另一路经二极管,电阻和coms跳线连接到南桥芯片的rtcrst#端为coms电路供电:第三路经电阻链接到电源开关针,同时还通过电阻连接到南桥芯片的pwrbtn#端,使pwrbtn#端为高点平,因此南桥芯片的slp_s3端输出的电压信号也为高电平。SLP_S3端输出的电压信号经过门电路转换后,变成低电平信号并加在开机控制管的基极B,使开机控制管处于截止状态。此时,ATX电源插座的14脚电压依然为高电平,atx电源处于关闭状态。
        在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接地,此时南桥芯片的开机接口端由原来的高电平变成低电平。在松开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与地断开,电源开关的电压又变成了高电平,此时电源开关通过PWRBTN#端向南桥芯片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送出了一个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的触发信号。南桥芯片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被触发,接着开机触发电路通过SLP_S3端输出恒定的低电平信号,此低电平信号通过逻辑非门电路反相后变成高电平信号,并加在开机控制三极管的基极B,使三级管导通接地。接着ATX电源插座的14脚电压变成了低电平,atx电源开始工作,输出各种工作电压,主板在得到供电后开始启动。
  关机
      按下电源开关。当关闭计算机时,在按下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的电压再次变成低电平,南桥芯片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没有触发。
      松开电源开关。在松开电源开关的瞬间,电源开关的电压变成为高电平。此时电源开关通过南桥芯片的PWRBTN#端向南桥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发送一电个由低平变为高电平的触发信号。南桥内部的开机触发电路被触发,这时开机触发电路通过SLP_S3端输出高电平信号,此信号通过逻辑非门电路反相后变为低电平信号,并加在开机控制三级管的基极B极,使三极管截止,接着ATX电源插座14脚的电压变成高电平,ATX电源进入待机状态,主板停止工作,计算机被关闭。

   这里我想问个问题,  开机和关机都是由低电平变为高电平,为什么开机输出的是低电平而关机输出却是高电平那,按正常两个输出都一样啊,难道是南桥芯片里面有自动识别开机和关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