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遭遇不能二次触发的主板

楼主(2010-04-12):
前一次碰到是映泰C61-M2+  这次碰到是昂达N68S  都是同样现象 第一次能触发 第二次需要断电后才能触发

而其它都正常 我现在上网的就是这块N68s  芯片:C68S  IO: w83627EHF

对于这种古怪的故障 很难捉摸其原理 谁有修过类似故障的 请指点一下

网友:
前两天修一块是开机断电后要拔电源才能再开的换IO 好。今天修一块是进系统后断电是CPU供电少一相换电源IC 好。不知跟你的一样不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可我是没修好,跟客户说是桥挂了,叫他换了块板~~~
那位高手作好过发出来让大家看看啊,不要让我下次又叫客户换板了~~
呵呵~~~~

网友:
遇见过,最后换了集成的桥 好了

网友:
刚刚换了IO 无效

网友:
我今天修一块华硕K8N也是这个问题,最后换IO旁的一个822排阻好了

网友:
你跑跑开机电路  应该是门电路坏了吧

网友:
应该查电源口14脚,是否有损坏元器件,还是灰线PG。

网友:
请问六楼的 为什么要换排阻 总得有个原因 是不是什么信号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