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7010主板跑码 4D 01 那位高手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楼主(2010-04-12):
上显卡和不上显卡都跑这个代码。不是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加焊了显卡接口,按住显卡都没有反应,不知道那位有没有遇过

网友:
楼主不是专修戴尔吗。也修起HP来啦

网友:
其他机器也经常接到的咯。。换了个显卡还是情况一样,打算干个北桥看看。

网友:
可能是正常代码吧

网友:
不显示那是正常代码啊。今天干了北桥还是一样的代码。就换南桥搞定了。。晕了。。。有没有高手知道这是那个信号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