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100A死机修好了

楼主(2010-04-1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天逸100A笔记本,顾客说电脑死机,经过测试,第一次开机进XP两分钟左右死机,再次开机,进到logo画面就不动了,拆机检查,供电都正常,把显卡小板拆下来,接口清洗一下,南桥用风枪烤一烤,重新开机,测试,不在死机,一切正常了。

网友:
其实这款机子死机很典型,主要是FBM虚汗,与显卡部分没有关系。

网友:
楼主经验感觉好丰富。以前看师傅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FBM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这个机器FBM的南桥很多虚焊,楼主最好重新BGA焊接,返修就不好了!

网友:
这个机子.网卡易坏.南桥易虚....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决定做BGA,以绝后患

网友:
死机的问题有时候确实很不好解决的 只能一点一点 排查

网友:
这款机器这样的毛病我也碰到过,束手无策,现在像你学习了

网友:
先排除散热。不行就换个南桥应该可好,以前修过

网友:
一般都是FBM桥虚焊引起的,有时候网卡不好用也是FBM的

网友:
加焊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