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M800-M3不触发 短路绿和地正常跑码

楼主(2010-04-13):
开机针有3.3V,不触发,强行开机正常跑码 按复位也能正常,但短路开机,复位亮 主板没断电 风扇接着转,取下Io:8705还是没办法触发和关机 请问关不了机是不是那个IT8282M可能有问题
不触发

网友:
量一下主板上ATX接口5V有没有对地阻值.没有的话就跑5V就行了.估计是断线了.以前也修过强开机可跑码的.都是5V线断了.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
IT8282是五进九出,九脚在短接开关针后应该变为低电平,如不变,查五脚,如变,查九脚与绿线之间的线路

网友:
谢谢3楼,按你说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强行开机后,先摸一下有那个芯片发烫的不正常,ITE8705不参与触发的,8282是5进9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