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品牌机主板维修

楼主(2010-04-13):
今天修到一块明基的915主板,via的芯片!cpu供电短路,开机一闪保护,拿掉4pin接口能开机!直接烧!一组电感旁边很烫!拿掉上管旁边的贴片电容,继续烧,还是烫!再拿掉上管,不干掉下管,因为电感对地阻值正常!ok,上cpu假负载,没有问题!装上cpu,装好风扇,一开机,吱的一声又灭掉了,我想这下完了,估计又烧掉了,拿掉风扇,准备测试一下,不带cpu会怎么样,但是忘了拿掉cpu了! !居然跑马了,吓死我了,775的赛扬3.06啊,好烫的啊!马上断电!见鬼了,我把风扇装上去,但是没有拧紧,ma le ge b的 !跑马跑到底!风扇螺丝上紧以后,干,又保护了!我才发现,这鸟机器设计有问题!风扇拧紧了会压到我修的那组cpu供电电感上面!于是换了个风扇,ok!装好连显示器,亮了!

网友:
今天修了2块主板一块没搞定,内存供电问题!2.5v电压!开机的时候2.6v,慢慢的降到2v,由于1.25v是一块winbond的一块芯片,基准电压时靠2.5v提供的,也从1.3v降到1v左右,请大家给我看看!2.5v供电是lm324和一只场管组成的!是反馈问题!还是324基准电压的问题啊?不太会修主板

网友:
可能是管子性能不良,你先把供电管换了试下~~~

网友:
量下管子的G和D极是否也有变化,有就追上级电路

网友:
强行飞个3.3V出来给内存作主供电试一下,如还这样可能要考虑此路电容漏电或北桥短路.还有遇到过网卡短路同时拉低桥供电与内存供电的

网友:
应该是管子本身的问题吧,你先换个看看嘛~~我的经验也不是很多,你说的我也不是很明白,要看到东西才知道~

网友:
你修的第一片主板,拿掉了一个上管还可以跑马?

网友:
第一块短路换了场馆了,已经好了!第二块也早换过场馆了!跑马3d eb,上不上内存都跑这个代码!查内存供电不足

网友:
查供电电路,风扇设计不合理导致供电电感不正常

网友:
直接飞3V我用过,可以用的,不知道其它型号的行不行

网友:
先换下供电管  性能不好了把

网友:
直接飞3v不行,我那个二极管飞过去,3.3V也只剩1.97v左右,
原来2.5v那边只剩1.1v了,估计哪边漏电了!摸摸北桥也不烫!lm324肯定是正常,他们说是反馈电容漏电,我找了半天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