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台奇美的19寸液晶!

楼主(2010-04-13):
本来不能开机,在同行那边试试的确不开机,开机灯不亮!回家拆开一看,居然亮了,一位是开关短路问题,开关全部干光!12v,5v电容换光光!提示:电源板pwm ic是ea1532!装好,发现又不亮了,干,拆开,妈的发现按键板软排线排线掉了,我哈哈大笑!这吊机器设计也有点问题!为了防止装壳排线再掉了,拿锡纸胶带贴好(浪费啊)!再开机妈的,又不亮了,装上壳的时候还好的!郁闷,继续拆,一量,驱动板上3.3v和1.8v,1.8v居然不见了,原来这才是罪魁祸首,前面的电容,开关全是米啊!3.3v是1117稳压块从5v转过来的,1.8v是3.3v通过一个和1117差不多的东东转过来的!也不知道是啥玩意!我觉得是场馆,g级是2.5v,s级是1.8v,d级3.3v !自己觉得就是场馆!换了个主板上的场馆!开机亮的,1.8v变成2.8v了,居然不死!那时候没接信号线!no signal 菜单提示是正常的,没什么不同!摸摸芯片稍微有点烫!管他3 7 二十一,装上,拿过去了,拿到那边一试!屏幕字体发抖!日,估计是负载电压!得了!明天得想法子!直接从2.5v搞个二极管过去得了,省得麻烦!

网友:
今天倒了八辈子霉了,给人家装路由器!给个错的密码给我,装了2个小时!现在吊客户真多!还有个吊客户,一台sony的笔记本,驱动全部装好了,但是热键不能用,日!装了一个小时,也没搞定!现在客户越来越挑了,后来网上一查,妈的要装4个软件才能驱动fn热键,每装一个软件都要重启,这吊sony真贱!我还把50块钱的诊断卡放客户主板上了,妈的这吊人回来拿螺丝!他电源我只帮他上了一个螺丝!哈哈哈哈哈,我多有先见之明,不然我的pt901就不知道去哪里躺着了

网友:
哈哈,小样你蛮坏的~~~

网友:
楼主的脾气很怪,脏话很多,所谓和气生财嘛。平时注意些,

网友:
楼主。和气生财。呵呵。

网友:
看来楼主真是遇到麻烦了,发发牢搔也是可以的,支持一下

网友:
其实我脾气很好的!你们都错了!

网友:
LZ是被气的,现在搞维修不容易啊,支持一下!

网友:
脏话太多,还是别对客户面说这样的话比较好

网友:
最新消息,换1117 ok,电压上升到2.2v左右,但是字体不抖动了,换1117之前我换了一个明基上3.3v转1.8v的稳压块,m184,换上去以后电压1.8v正常,但是显示器灯不断的闪,不停的重启!估计芯片不良了!1.8 v我现在明白了,是一个负载电压,和主板内存的负载电压估计是一样的,高一点没关系!测试1小时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