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大家谈谈怎么修复金手指比较好

楼主(2010-04-13):
维修过程中,遇到过几次客户烧了内存的金手指,我曾用502加金手指片来补
不过感觉效果不怎么好,比较费时,而且502粘的不耐用
大家谈谈,平常都用什么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呢?

网友:
我是用导电银漆的 补过两个还没出现问题

网友:
导电银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我也是用粘的。不过粘不住的情况多些。

网友:
是啊,用502粘上面,拔插两次就可能松动,有移位短路的隐患。

网友:
金属表面光滑,当然粘不紧了,把金手指的位置用刀挂深一点,再拆个别的条的金手指,要带薄啵一层pcb在上面,用这个补,粘的很紧

网友:
要是一代条直接换PCB

网友:
其实换底板是个很不错的方法,一个底板要10元左右。

网友:
算没算过换16个颗粒的工钱?自己用的,坏公共线的不修,一样正常工作。卖的,就要补上,不论什么线

网友:
先用502粘上,然后再加点焊锡怎么样呢?

网友:
我用的也是502,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