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sata problem

楼主(2010-04-13):
hello,
i have a dv6000 laptop it does not recognize sata hdd i have changed the southbridge nf-430-n-a3 also check the signal tracks to sb is okay also voltage 3v and 5 v to hdd is fine checked the term resisor 2.49K is also okay.what is the other reason it came to me for changing the northbridge. anyone have faced this problem.
thanks

网友:
楼主是外国人嘛?还是显摆英文好!什么无法识别硬盘,然后是什么南桥3V和5V,又是北桥什么什么的!真是费力啊!

网友:
楼主的大概意思是
我有一台DV6000的机子认不到SATA硬盘,已经换个南桥还没好。测到南桥的信号也是OK的,硬盘3 5 V供电也正常,2.49K的排阻也是好的。还有其它什么理由换北桥??有知道的人吗
英语太水,不知道正不正确

网友:
就不显摆英语了,查下面几个点:

C576 C577 C587 C590 到硬盘到南桥 有没有短路开路
R655,SATA_BIAS
L50,VCCSATAPLL
RP46 CLK_PCIE_SATA 100M

不好板子我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