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T 有时不能开机 有时能开机

楼主(2010-04-13):
今天接了一台华硕A8T   据用户述说    在使用过程中自动断电    再次开就无法开机《无法加电》
隔了一个小时又能开机正常使用了   但第二天早上起床再次无法加电开机
把主板拆出检查又能正常开机     但偶尔会掉电   将南桥重做BGA   故障依旧
维修陷入困境    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
可能是电源问题(电压不稳),以前见过类似主板,最后把主板的四针座烧了才换的电源,问题解决

网友:
查看看CPU供电看看。。?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装个鲁大师监测下温度

网友:
应该是散热问题,自动保护了

网友:
但第二天早上起床再次无法加电开机。。。。。。。。这句话代表着它还没热呢。大早上的。本人感觉是北桥的问题。做一下应该能好。

网友:
电容短路也会出现此类问题,待电容放完电后才可触发

网友:
已经换了一片6150试机   故障没任何改变

网友:
我千几天有台HP N610C 是机器开热之后,断电再开机就开不起,
看论坛很多说3.3   5V的电容问题,我换了故障依旧,桥也做了,
故障依旧啊

网友:
坚持不懈。。。。就是胜利

网友(2010-05-13):
我这里有一台ASUS A8TM   故障是 不触发,但以前可以触发,现在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