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见鬼的事情~~!!!一三星80G硬盘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4-13):
一三星80G硬盘的奇怪问题:

能正常认到盘,可以分区,就是我分完区后再重启,硬盘又恢复到我分区前的状态了~~

比如说原来盘是3个分区,C  D   E,我用分区软件(用了N多种了)分区后提示分区成功,不过再次打开我的电脑查看时还是原来的3个分区,且分区里的文件都存在~~~这是一种什么情况???不管怎么搞都搞不掉~~~

请高手们指导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利用 mhdd  低格一下  基本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
呵呵,是不是装了还原精灵之类的软件?卸载了再分区试试?

网友:
可能是硬盘固件损坏啦。。 自动还原分区表

网友:
三星盘常见故障~~~~比较难解决

网友:
应该是这个硬盘的写磁头坏了,就是平时所说的磁头坏了,用MHDD扫描不会发现有坏道的

网友:
是不是主板带还原精灵

网友:
如果能写入就不是磁头问题,可能是磁盘本身有硬盘保护功能。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支持三楼的说法,是磁头坏了,遇到过好几块这样的硬盘,只有报废处理,

网友:
这个是三星硬盘的通病,也就是写磁头坏了.

网友:
写磁头是哪个磁头?主头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