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能看懂这张电路图的大大

楼主(2010-04-13):
想要理解这张开机电路图中各元件的作用需要具备哪些知识?

比如说像图中的D1二极管是不是充当保险丝的作用 用来防止APL1117输入端短路时,输出端存储的电荷通过稳压器,而损坏器件。

R2 R3的作用是什么呢? 其它的元件起的作用又是什么

网友:
据我了解,D1是隔离电池的作用。R3,R2是APL1117的外接调压电阻。APL1117必须配合这两个电阻才能输出预设电压

网友:
只能看懂电源插座!

网友:
这就是一个南桥开机电路,5VSB加到1117第三脚,第二脚在第一脚相连的电阻作用调节下输出3.3V,此时D1导通,D2截止,RTC供电变为外接电源供电,不再需要电池供电。1117二脚输出3.3V同时又通过电阻给开关针提供高电平待机电压。按下开关,低电平信号传入南桥,南桥发出高电平开机信号使Q1导通,绿5V被拉低,电源开始工作。

在待机电压产生与合路电压正常输出之间,还有好多时序信号,见意楼主多看看论坛上关于开机时序的文章。

网友:
D1是隔离电池的作用

网友: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IwNDU1NDMy.html 这里讲得还比较详细。。。还

网友:
2楼的大大,正解。

网友:
就是南桥开机电路

网友:
这就是一个南桥开机电路,5VSB加到1117第三脚,第二脚在第一脚相连的电阻作用调节下输出3.3V,此时D1导通,D2截止,RTC供电变为外接电源供电,不再需要电池供电。1117二脚输出3.3V同时又通过电阻给开关针提供高电平待 ...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很对

网友:
标准的南桥开机电路图  多查点资料吧 慢慢会懂的~

网友:
谢谢4楼 经过你的提点 这图的原理清晰了很多 也谢谢其他的大大们

网友:
D1一个是隔离 一个是利用他的压降 让CMOS在电池供电与SB5V中转换

网友:
R2 R3用来调节1117的输出电压

网友:
你的图上用的是1117-adj,如果用1117-3.3就不用r2和r3了

网友:
跟LM317一样,用来调节输出电压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