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讲讲有3.3 无5V待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04-13):
因为修DV2000碰到过很多,大部分是修出来了,还有个别的怎么弄都不好。
本身的51120IC有坏的(很少)I/O坏的比较多,南桥也有坏的。其它还有一些
另还有个就是5V的220滤波大电容(万用表测阻值正常)但也会引影响无5V
我对这个电容影响 不太明白,经验上修过像这种大电容如果拆掉,这组电压肯定出不来(适合各组电压)
但就是不明白,这电容在这起的是什么作用(把脉动直流整成平稳直流?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我也不明白,希望师傅们进来指导指导啊。

网友:
是无SB5V吗?

网友:
你没在基地学电子基础吗,没有电容不能形成回路,就不能产生电压呀

网友:
你没在基地学电子基础吗,没有电容不能形成回路,就不能产生电压呀

能不能解释一下电容怎么形成回路啊。书上都是写隔直流通交流,还有就是滤波啊

网友:
没在基地学过,
请问电容是隔直通交,你说是用来形成回路??
难道在这还有参与振荡电路?

网友:
滤波这个作用不是很重要嘛,如果只有一个电容滤波,没有这个电容就有了直流电不就会出问题嘛,4楼的语气感觉有点高高在上的意思,古人不是说懂的越多越会谦虚嘛,有问题大家讨论不是很好嘛。不能因为知道的多一点而看不起那些比你不懂的人吧,这样以后谁还乐意发帖子提问啊,学习的氛围不是没有了

网友:
没有了这个滤波电容。向级输出的就是一脉动电压。也可以看着是个时有时无的电压。电压电流检测电路马上能检测到有问题从而关闭芯片

网友:
还有就是利用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来做一些需要短暂延时的电路

网友:
4楼,电容只是滤波电容,并不存在你说的构不成回路。不要误导我们新手哦。

网友(2010-05-19):
没有了这个滤波电容。向级输出的就是一脉动电压。也可以看着是个时有时无的电压。电压电流检测电路马上能检测到有问题从而关闭芯片
引用 网友A:

这兄弟说的应该是对的,我也知道这电容是启平滑作用,就是没想明白滤波电容怎么会影响电压输出。应该是检测电路关闭了芯片

网友:
看来各位对开关电源只是知道皮毛而已,开关电源的优势日益明显,各个电器都离不开他,在此不再多说,只讲下输出电容的关系,输出电容不但具有滤波的功效,而且和电感一样有着储能的功效,电容充蛮电在瞬间不能突变,随着开关管的截至,电容存储的电能继续维持负载输出,楼上朋友讲拆掉电容无5VSB,那时因为输出的电压不能维持,加上无电容引起的电压波动大,输出级杂讯大,造成FB失效,电源处于打嗝状态,(间歇工作)。好了说道为此,关于SW POWER是个关于电学和电磁学的领域,且多数电器电源故障较多,所以理解开关电源原理就是修好了百分之70的故障了,其余的就是信号问题了。以上为多年从事PC POWER的研究自语,还望大家相互交流。

网友:
看了大家的说法,在脑子了貌似有理思路了,谢了啊!!!

网友:
但是玩什么 3.3  还会有呢

网友:
主要作用就是滤波。但是进一步讲,为什么要滤波?滤波的基本原理?这要牵涉到电容的本质---电容是储存电荷的。

网友:
同意12楼的说法,芯片肯定是检测到输出电压不稳定,从而关闭。

网友:
你没在基地学电子基础吗,没有电容不能形成回路,就不能产生电压呀
引用 网友B:

老大们```那是不是可以理解电容老大的作用就是为了产生回路+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