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

楼主(2010-04-13):
各位大哥,你们好,我是菜鸟中的菜鸟,现在问你们一个小问题,还请你们不要笑话,帮我搞清这个
,问题就是,IBM T20笔记本,插充电器,可以开机,电池灯显黄色,闪动.充电器拿掉,开不了机,也就是
一点电也没有,我想请问,这是电池坏了呢,还是不充电,因为把电池拿掉,插上充电器,量接口那地方只有5V电压.
请教各位好心的大哥,能不能帮我确定是电池坏还是充电系统不好.
万分感谢...

网友:
电池坏了,内部有短路情况导致充不上电

网友:
哦..这样啊,我还当心,充电电压太小,充不进电,才会这样呢,

网友:
电池坏了,这种情况在本本里很常见,而且没有预兆!

网友:
可以拆开电池看看。小心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