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蓝屏后重启

楼主(2010-04-13):
今天闲着没事把DELL 1564的机子重做了下WIN7 64位的系统,可当系统做完的时候竟然是蓝屏后重启,蓝屏一闪而过,看了好几次好像是00000007F,网上查了下好像说找不到指定文件,以为自己装错了,又装了几遍还是一样 SATA模式调了也一样,内存,硬盘是没问题的,难道是我这机子不能装64位的吗,可出厂的时候机子是预装64位的,求知道的兄弟们给个答案

网友:
SATA的驱动是否正确?

网友:
刚装的系统,驱动都还没装呢,而且是用的出厂配的WIN7 64位盘

网友:
这种通常是IDE模式和ACHI模式的问题,内存,驱动。

网友:
装了几遍都是同一张安装光盘么?不行的话,换张试下手气!

网友:
先把AHCI模式关了先!!

网友:
可能是你机子不支持吧!

网友:
WIN7的系统,一般的软件是格不了系统盘的哦.格不了盘,大哥你怎么装?

网友:
预装64位,楼主试试32位的,要么就安装XP试试,VISTA也试试,

网友:
先把C盘格式化 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