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ec tokin oe128电容分正负极吗

楼主(2010-04-13):
请问nec tokin oe128电容分正负极吗,此电容还不好焊呢?

网友:
当然分啦。。。。。

网友:
这个电容很贵,而且不好焊,可以找6个330UF的钽电容并联

网友:
滤波电容当然分正负极了

网友(2010-05-29):
是不是很大的电容,在CPU座后面的,那个我们都是用BGA做上去的,好像中间是地,两边是正。

网友:
当然要分正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