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98产的15寸液晶

楼主(2010-04-13):
故障:开机花屏,将屏线重新插好,能正常显示.过几天又是花屏
型号:SIEMENS  屏是三星
过程: 加焊屏电路

网友:
楼主照的是屏电路吗?好像看上去像是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
LXD91811 换了就好了,以前常修,现在还有几个芯片!

网友:
照楼上这么说,加焊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得换芯片才行,否则会返修。

网友:
LXD91811—— 最稳定的方法不是加焊,而是换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