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CPU供电短路

楼主(2010-04-13):
有一BENQ的板子,客户拿来就是空板,ATI的桥,CPU拧紧,CPU供电就短路,不上CPU正常,我换了CPU座,摘了北桥ATI 220M,还是一个了样

网友:
短路是几欧?上了CPU阻值本来就很低。。。。如果上了CPU   0欧直接对地,肯定是CPU坏了。。。。

网友:
只要不是3欧姆以下,应该就没有问题

网友:
短路当然是000呀,U是好的,放在别的机是可以亮,换个U也一样

网友:
楼主,建议送修吧..查查供电的mos管子,全部查下来测量 看还短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