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9D不能进入系统

楼主(2010-04-13):
一台华硕F9D笔记本。AMD CPU  G86-603-A2显卡 南北桥一起的MCP67MD-A2 故障是入到windows xp 哪里啪一声就掉了.电源灯还亮着的.如果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启动可以进入.跑一下3D又是啪一声地掉了电源灯还亮.拨掉屏线用外显示器一切正常.显卡己经换过. MCP67MD-A2这桥很发热的.

网友:
代换屏试试呢?

网友:
换屏试试,不行的话,换个CPU试试,还不行查一下屏线,看有没有联电的。

网友:
屏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呢?
客人拿机来哪时还有个问题,显示有点花..色彩有点红,拆拆屏线又好了.不过屏线现在没得换.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