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AOC 77S

楼主(2010-04-13):
AOC 纯平 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电源插座接触不好,反复两次拔插后再插开关总闸跳闸,换了电源线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啊 在线等
使用

网友:
用万用表量哈撒,交流严重短路,应该量的出来吧,

网友:
查消磁电路 、镇流二极管然后电源管,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