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X1907引脚说明

楼主(2010-04-13):
请高手帮忙:
       1:    MAX1907第37开机后,测量无3。3V电,是否正常吗? 第36,35,38。有3V多电压,CPU无供电,其它供电正常。
       2:    第37脚除接3。3V供电(10K)电阻外,另一点与什么元件相连呢?清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请教高手:

第3个问题: 接第37脚电阻(10K)3。3V电源端有3。3V电压,接37脚端0V,10K电阻阻值正常,换了电压也是0V,1907也换了,37脚还是0电压。37脚还有一个节点不只通向何方,问题很可能就出现在节点连接的电路上,但是找不到该电路。

网友:
我这款机子开机电流5A多啊,急需要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