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632 ,22脚2.5v 量cpu上管18v

楼主(2010-04-13):
cpu上管18v说明保护隔离正常那么 1632  22脚主供电也应该正常 怎么才 2点击v,,

网友:
1632   22脚供电   电阻变大了

网友:
刚量了  21脚vl  对地了,,难道是 vl对地了吧22脚电压拉低了 ??吗  芯片的脚 我感觉好难翘齐来,,

网友:
像这类把电压拉低的,首先就应该先打对地阻值,不一定先翘脚。VL输出短路了,当然会拉低输入电压的,还好有限流电阻,没有限流电阻拉低电压的话IC早挂了!直接查VL负载吧!

网友:
有元件坏了取夏侯 21脚阻值正常了, 通电1632 21脚22脚 还是都2.5v  挑起21脚还是这样,, 我吧1632上管拆了 1632拆了量22焊盘有18v ,装上就不行,,难道1632也坏了,,

网友:
还是有短路吧,16V都拉低只有2点几了,先好好量量对地阻值。不行就加电烧啊,

网友:
1632 到处都是。。。只要是REF不对的情况下一般先换个不行了,在看外电路

网友:
22脚100的电阻坏了么?22脚对地了,还想什么想。换。

网友:
呵呵 肯定是MAX 1632出的问题了

网友:
此机  已换版,

网友:
管子和芯片要一起换掉要不然还会出问题的

网友:
就这样就换班了 ?

网友:
肯定是MAX 1632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