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intel的CPU爱坏吗? CPU座爱虚吗?

楼主(2010-04-13):
大家都遇到过什么本子?CPU坏了 或是U座虚了

网友:
intel 的U坏的是少 但也有坏的呀 举例说说

网友:
不多,比AMD少的多

网友:
不是爱坏,总有坏的。不是爱虚,总有虚的。不爱坏,不爱虚,不代表绝对不会坏,不会虚。

网友:
我遇到过一台LG的,CPU是T2300的,当时是坏的,换后就好了,但是过两天再测试竟然又没事了,晕

网友:
别人坏不坏,虚不虚对你没有意义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AMD的坏得比较多

网友:
intel U很少坏的

网友:
谢谢大家  IBM T42 迅驰的CPU我遇到过一会坏的 再从来没遇到过

网友:
AMD的座子也容易空焊啊,,,AMD不过内存我怕了,,坐子又不好植球,,买回来的坐子又是无铅的,,头痛

网友:
前几天遇到ACER3260的机器,ZR1的主板,开机无显,跑吗55,给他做了显卡,南桥,最后居然是CPU坏了,INTEL1.86的CPU,郁闷

网友:
intel 的cpu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坏的
除非进水或电大击穿

网友:
AMD我这里也有三个坏的

网友:
坏了有时是对地0

网友:
不知道 CPU 座 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见过一个V3000 AMDCPU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