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曼MP5电池无法充电

楼主(2010-04-13):
纽曼MP5电池无法充电,谁有维修思路不?给个参考~谢谢

网友:
充电时,电池端电压没有升高,就检查充电电路。又升高就换电池。
多数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大多数电池问题,也有接口接触问题
电路的最后考虑

网友:
先拆开,将电池焊下  测量电池是否有3.7V左右的电压。没有电压,换电池,有电压的话接着下面步骤。然后机子连接电脑。测量刚刚焊的两个焊点(就是接电池的地方)是否有4.2V左右的电压。没有电压,测USB口到电池之间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