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一个连售后都无法修复的怪问题!!

楼主(2010-04-13):
本人店面上在08年卖出一台东芝L311、这台机器卖出后的第一年就经常出现系统损坏、客户拿来后就经他重做系统、每次重做系统后又能用上一段时间后就在次坏系统!就这样反复做系统用了一年多!开始我们认为是客户使用的问题导致系统损坏!!但是直到有一次机器不能启动了、进不了系统也做不了系统!没法只有发到售后维修、经售后检查说是硬盘坏、换后交客户使用,过了二十天左右机器在次出现同样问题、又发往维修站!维修站又说是硬盘坏了!又换吧!客户用一段时间又坏了!!!就这样在维修站反复换了四五个硬盘最终还是没有解决问题!客户要求厂家换机、厂家答复说机器过了一年多不能换新机、最后与客户搭成协议、在修最后一次、如果在出现问题无条件换机,这次又在另外外一家售后维修、这家售后这次又换了主板交与客户,好景不长、用了二十来天又出现相同问题!简直是晕到了极点、最后厂家只好答应换机了。你们说说这个机器为什么一直坏硬盘呢?客户使用习惯都正常!!

网友:
换cpu试试,cpu坏了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客户人为的也有可能的

网友:
我了解到的售后多半是板卡级的,一个字,换

网友:
CPU 坏会导致硬盘频繁损坏吗?不明白

网友:
为什么会是CPU的问题呢?不明白

网友:
主板有问题吧 导致硬盘电压不正常 硬盘工作不稳定 从而坏系统 坏硬盘

网友:
有可能是CPU的问题哦,硬盘跟主板都换了,那就只有CPU有这种可能咯,我曾经与到一台神舟的机器忘了什么型号了,客户刚开始拿来时是进不了系统,蓝屏,而且有时候进在BIOS里找不到硬盘,我加焊了下南桥,OK基本正常了,从做系统一切OK,可好景不长啊,没过几天客户把机器拿来说又进不了系统了,我一看感觉有点想是中病毒了,于是格盘从做,怎么也做不进去,一测硬盘啊才发现硬盘有好多的坏道,与是跟客户商量换快硬盘,我这边又买不到新的并口的,那段时间都缺货了郁闷啊,只有换个旧的了,做了系统让客户拿回家,没想到过了几天又是老毛病,后来把南桥换了还是一样也没解决问题,客户后来烦了就不想修了,我到现在还不明白到底是硬盘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那时候要是有新硬盘就好了,估计就不会搞的那么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