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更换MP4电源开关和按键(图片处理好)

楼主(2010-04-13):
朋友的一台MP4说电源开关和按键不好用,让我帮忙更换
]
更换完后试机,各按键灵敏,更换成功。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
请问更换按键时,是不是必须先把电池拆下来呀

网友:
我是把电池的红线焊开

网友(2010-05-19):
好,清晰大图,基础知识。

网友:
很考验焊工

网友:
这种小贝贝质量不好,我换成的是小乌龟,感觉上要强些。小乌龟后面的那两个点和小贝贝不对位,要剪掉,再焊上就可以了。

网友:
堆锡容易拆

网友:
其实如果是这种按键 不用拆下来 也不用更换, 直接在机子上把有问题键 拆开,把里面的弹片氧化的层搞干净, 选一个好的弹片进去就行了,一般里面是二个,上一个也一样。 哈哈,我这样零成本修过好多台了。 不过别报价也低 一般就30块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