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5100 键盘、触摸板不能用

楼主(2010-04-13):
宏碁5100  刚开始做的显卡  客户送来的时候不亮  没法测试  做了BGA之后显示正常   也能进系统   就是键盘和触摸板不能用  外接USB的也不能用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们和你的一样,没找到答案

网友:
一般是南桥问题

网友:
不用想了,南桥换了再考虑是否是其他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现在修好没

网友:
谢谢各位了  换了南桥  一切OK了  南桥是 SB460的

网友:
加焊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