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清华同方超锐5600不开机难缠

楼主(2010-04-13):
昨天接了一台清华同方,是同行拿过来,拿来的时,能开机就挡在F1  F12,按键盘没有反应,拆到键盘用USB也不行,拆掉硬盘光驱一样的,没办法拆机查,键盘接口对地阻止也没有问题,上网找BIOS一时没有找到,只要加焊键盘控制IC,加焊了,不行,更惨的是现在机都不开了,开机不触发,我看了一下那电源板上电压都正常,3V  5V全都有了,有修过的这机的朋友能指点一下,小弟在线等

网友:
现在键盘IO我换了一个全新,问题还是一样的

网友:
做下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