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未完待续)

楼主(2010-04-13):
常见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如下:

雅美达AM797D
先关显示器再按向左的开机,开机后现按一下。出现PASSWORD:依次按+,-,向右的,向左的,就可以了。
*******************************************************
LG CB775N
同时压左健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就可以。
*******************************************************
美格单健飞梭
按住单健飞梭开机就好
*******************************************************
北泰
按住2键开机
*******************************************************
SONY显示器的自测试办法开闭电源,拨下与电脑的连接,按住电源开关4秒钟,正常的显示器会出现白屏幕。

*******************************************************************************************
菲利浦107T菜单被锁定了怎么打开呢?
一直按OK键
*******************************************************************************
LG CB775N
同时压左键和电源键几秒后屏闪一下 再进入OSD菜单消磁选项进入既可
************************************************************
厦华15Ⅲ:
先按住消磁键,再按下飞梭键,然后放开消磁键直到FACTORY OSD出现。
************************************************************
厦华17寸:
关机状态下,按下电源开关键并保持按住状态,再按下飞梭键并保持按住状态,然后放开电源开关键,稍后FACTORY OSD出现。
************************************************************
优派E653,E70显示器。共四个键,
按第1,4两个键再开机。
************************************************************
AOC 7KLR, 一直按ZOOM进入。
************************************************************
联想(冠杰)三键机:按住左右边缘两键开机
新三键机:方法同上,但同时按上下键则进入亮暗平衡调整状态
有屏显机器:按菜单键打开osd后选择zoom功能,此时按住菜单键不放,三秒后进入工厂模式
************************************************************
方正显示器进工厂模式的方法:
15和17寸飞梭的开机之前按住飞梭就可以进入。OSD的开机前按住中间那个键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15寸数控的开机前按住RESE键开机,直到调整指示灯闪烁即进入了工厂模式。
************************************************************
ACER77E在工厂模式
acer77e在按下exit和enter后开机就进入工厂模式了.
************************************************************
雅美达AM797D的!
先关显示器,再按住▲(向左的)开机,开机后再按一下。
出现PASSWORD:依次按 +,-,▲(向右的),▲(向左的)。
即可!!
**********************************************************************
北泰显示器(也就是方向)工厂模式的方法。
它是按出菜单后,选到缩放选项,按进入两次,按第二次的时候按住几秒,就能进入了。
**********************************************************************
HPC 型号:1769 OSD(IV) 同时按住菜单加减件 在开机 然后在按任意一个功能件就进入了工厂模式
*********************************************************************

LG FB795CU 进入法为:先按住SET不放,再按OSD,黑屏后即可进入。
*********************************************************************
nec fe771sb 开机是按住 -和+键
*********************************************************************
FG556-H工厂模式进入方法 :按1和3功能键开机10秒
*********************************************************************
philips105s如何解锁?菜单锁定了?按著OK鍵20秒左右就可以解開,也可锁,cpu22脚外接电容漏电照成的
*********************************************************************
TCL M1502显示器面板按键:"-","+","←","→",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同时按住"-"与"→"不松手,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当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手,这时即进入工厂模式,屏显OSD菜单里多出红色的"FAC"字母。不过,对于这款显示器,工厂模式与用
********************************************************************
TCL ML520液晶显示器面板按键:"+","-","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按住"MENU"键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上出现图像内容时松开手,这时就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状态。
********************************************************************
TCL M1737显示器面板按键:"←","→","-","+",和电源开关键"◎"(轻触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再按下"◎"后,马上按一下"+"即松开,这时显示器出现图像后已经进入工厂模式。
  其工厂模式中有副亮度和副对比度调整,还有老化开关设置等,比用户模式多出好多项调整内容。
********************************************************************
TCL M1702显示器
  面板按键:电源开关和单键飞梭。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再按着单键飞梭键不松手,接着打开显示器电源开亲,等屏幕出现图像时,即进入工厂模式。工厂模式的OSE菜单界面基本与用户模式相同,只是多了三个红色的"FAC"字母。
********************************************************************
TCL MF767,768,703M,707,708,709,F4系列
  屏幕按键:退出"Exit",左"←",右"→",菜单"Menu",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的进入:
  按下"Enter"键,屏幕上弹出OSD菜单,再连续按动"→"键移动到"ZOOM"位置,再连续按下"Enter"键两次,第二次按下后不要松手,等待大约5秒钟后,在屏幕的中上方会弹出一个谈蓝色底色,深蓝色字符的OSD菜单,这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选中"Exit"键可以退出OSD菜单,使OSD菜单消失,便再按"Enter"键会再次出现,关机退出工厂模式。选中"Return"选项可以返回用户界面的OSD菜单状态,此时无需关机即退出工厂模式。
  如果是亮度偏暗时,我们可以使用NOKIA显示器测试软件,点击"Brightness and Contrast"按钮,过入恢度等级显示图案。然后进入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调整副亮度,副对比度,使8%的灰度略显轮廓就可以了。注意不要太亮,因为太亮时,虽然游戏界面下清楚了,但到了正常桌面下,文字会模糊。
  注意:在工厂模式中调的任一数值即被存储,必须一点一点的调整,防止因调数值过大造成电路保护。另外,事先记下调整项的初始值,以便能够恢复。
  自检测试:同工厂模式,先按M键呼出OSD菜单,把图标移到右下角的弓形失真调整的位置,长按M键不松手,稍等一会儿,显示器的图像会按用户模式菜单的图标内容完成自检调整演示。
  提示:TCL公司于2003年八月份推向市场的TCL MF707A内部的MPU做了更改,操作界面变成了中文,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不同于以上的方法。
TCL MF786X显示器
  这款显示器的EMC公司为TCL公司OEM的产品,是为TCL品牌电脑的配置的。
  面板按键:"Menu","↓","↑","Exit",电源开关"◎"。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在显示器正在工作时,拔掉显示器电源线。用左手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用右手把显示器电源线插上,等显示器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左手,这时屏幕上弹出的蓝底白字的OSD菜单功能项很多,此时表示已经进入工厂模式。在工厂模式中可以调整最大行频(需要硬件支持,不能随意调整),老化开关是否打开,用户菜单模式选择,场幅动态聚焦调整等特殊功能。
********************************************************************************
TCL MF769系列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Return",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同TCL767。
******************************************************************************
TCL M769F显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同EMC D777显示器,先拔掉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MENU"键不松手后,再插上电源线,等屏幕上出现图像时,已经进入工厂模式设置状态。
  提示:TCL显示器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用于TCL品牌电脑的,多数为康冠公司生产,也就是生产EMC显示器的厂家,型号一般为TCL MXXXF;另一种是TCL王牌显示器,是位于广东惠州的TCL自己的工厂生产的,用于兼容机销售,型号一般为TCL MFXXX。
************************************************************************************
TCL M901F显示器
  面板按键:"↓","↑","R","M"和电源开关键"◎"
  恢复出厂值: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再按住"M"键不松手,紧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这时显示器恢复出厂值设置,即实现Recall功能。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再按住"M"键和"↑"不松手,紧接着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上述两个按键,这时屏幕上即出现OSD菜单,即进入工厂模式。在OSD菜单的中上方有红色的"FAC"字样,表示当前状态是工厂模式。
  禁止老化功能: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同时按住"↓"与"↑"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手,这时就禁止了显示器的老化功能,即Disable BURN IN功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当主机关闭后或显示器单独加电时,显示器会有图像或文字显现,该功能主要是为了方便显示器在出厂前进行检验和维修时使用的,也可以用来帮助判别显示器的故障部位。
  打开老化开关功能: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同时按住"↓"与"R"键开机,等屏幕出现图像时松开这两个按键,这时就打开了Enable BURN IN功能。仔细观察会发现,在屏显的OSD菜单中多出了红色的"BIN"字样。
************************************************************************************************
TCL MF902F显示器
  面板按键:"1","↓","↑","2"及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的进入方法:首先关闭显示器的电源开关,同时按下"1"和"2"键,再打开显示器的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即进入工厂模式调整状态。
  不过,这款显示器在工厂模式中没有对副亮度和副对比度的调整功能,如果遇到显示器屏幕偏暗的情况时,只有打开显示器后壳,适当调节高压包(FBT)上的"SCREEN"加速极电压旋钮。
************************************************************************************************
TCL M1766F显示器
  面板按键:单键飞梭和电源开关键"◎"。
  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按下单键飞梭,弹出OSD菜单,把光标(显示器OSD菜单的光标)旋至左下"EXIT"位置,按下单键飞梭键不松手7-8S后即进入工厂模式。注意:按下单键飞梭键,OSD菜单消失,但是应一直按下去,才能进入工厂模式。
  在工厂模式中可以进行副亮度和副对比度及水平图像宽度等内容的调整。

********************************************************************************************************
TCL ML56液晶显示器
  面板按键:"-","MENU","+"和电源开关键(在显示器面板的下部)。
  工厂模式进入方式:首先关闭显示器电源开关,按住"MENU"键不松手,再打开显示器电源开关,等屏幕出现图像后,松开手。再按下"MENU"键时,在屏幕的右上方即出现一个绿底白字并且上下为黄色,非常醒目,下部的英文提示为"FACTORY-ADJ",表示此时为工厂模式。主要功能是显示器内部三个主要芯片的控制功能调整(ASI32X,AD9884,TW98),有RGB三色白平衡与暗平衡调整,亮度与对比度调整,U,V增益调整;还有"AUTO ADJUST"(自动调整)和"INIT ALL"(初始化全部)。

网友:
没有联想的吗

网友:
太多了,一下记不完。还不是要遇到的时候再在网上查。

网友:
没有联想的吗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5796-1-1.html联想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