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坏了,换屏出了问题,怎么解决啊,麻烦各位大虾了

楼主(2010-04-13):
HP的笔记本,是30针的屏,破了, 小弟现在手上只有20针的屏,在套宝上买了2个30转20的转接口,换上开不了机,不显示。怎么解决啊

或是30针改20针的改线图,谁有啊,告诉下啊。。。。   麻烦各位大虾了~~~   如果改线的话,最好有一个图

网友:
开机都开不了吗,你是14.1的普,还是宽啊,

网友:
把图片发来

网友:
我用15的屏幕换上去,可以显示,灯也亮,但是一用转接口,笔记本就开不了机了,灯管也不亮   屏是14.1的

网友:
在淘宝上买的转接口是这个,买了2个,但是2个都不行,都这样,一按上就死机,一拿下来,换上以前那个破的或是15的就都可以。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以前改过线,但是忘记怎么改了,是看图改的。如果谁有图,麻烦发一个啊。大口20针转30片插 的改线图

网友:
都没有知道的吗?麻烦一下~~大家帮帮忙啊~~真的急啊~~~~~~~~~~

网友:
转接口定义不对,有XJ有XF2种,你这个转接口也不行,容易接触不好,不行本子卖了也行啊!

网友:
直接找个20针的屏线,剪断,在从坏的30针屏上拆个接口,把笔记本的30P屏线插到这个口上,口的另一边接上剪下来的20针的线上,安装顺序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我现在也是想直接把20针的自己改线改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哪个线改哪个,我忘记了,师傅们谁会啊。随便画个图纸啊。把20针的线,连接到30针 的位置告诉我一下就可以了,麻烦大家了啊,笔记本是别人放在我这里维修的。

网友:
先看屏上有没有反馈芯片, 如果没有, 一般是30片的1,2针角是地接20针的3,4针角,  然后30片的供电角3,4角接20针的供电角1,2角, 剩下就是两角一组,红色一组,绿色一组,蓝色一组, 然后就是时钟一组,   我估计这个不定能行,如果原来的30片是高分屏的话,那会是:红绿蓝时钟,红绿蓝时钟,两大组,用20针改30片不一定能用.

网友:
4号线以后,是不是5 6 7 8 这4号线空着,然后对着20针的56  对着30针的 9.10 这2组, 然后30针上面空2格再一组。是不是这样啊?我以前记的是这样的,但是当时图纸弄丢了,现在就是模模糊糊的记不清楚,然后也不敢乱改,怕把笔记本改坏了。10楼的师傅,是不是这样的,麻烦您了

网友:
接口是不是反这的啊

网友:
一般30片的4567针是接反馈芯片的. 是空着, 那就30片的89---接20针的56, 把有信号中间空一针, 然后就是30片的11,12------接20针的89,,    30片的14,15-------接20针的11,12,,,,,,30上的时钟17,18-------接20针的14,15, 没了,实际你看屏线也能看出来.你先分出30片的第一角, 剩下对着屏线看,顺序就很清楚.

网友:
自己先把电源及接地还有lvds线一一查过

网友:
要改码片的

网友:
学习了,在以后肯定也会碰到这种问题,收留了

网友:
这个有没有排除码片问题?

网友:
你还是先看看VCC是从左边开始的还是从右边开始的?

网友:
看看马片有问题没啊 DELL的容易出这个问题

网友:
我好象没有看到你想改屏的机器是什么型号的,有的屏不能改

网友:
坛子里下个板的电路图,对照着改改你买的转接卡,屏的20针接口不用动,应该就能搞定了

网友:
看看线序都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