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冠盟915PL主板复位灯长亮

楼主(2010-04-13):
一块冠盟915PL主板复位灯长亮

内存0.9电压正常,南北桥电压也都正常,
就CPU没有1.4V

网友:
靠!换电源芯片看看啊!915是一代还是2代的条子啊?你的0.9是上拉吧?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出来吧

网友:
CPU供电电压没有就先修好这个

内存0。9电压是不对的  在查查吧  DDR2的上拉电压有可能

网友:
换CPU供电芯片

网友:
O.9V到底指的上拉电压 还是什么 如果是供电就不正常

网友:
CPU芯片是不是方形的那种,加焊再说

网友:
915板子是DDR内存,内存供电是2.5V,REF是1.25V。CPU供电没有肯定没复位,先把这两个供电修好,也许复位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