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替换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问以下2个管子用什么型号管子替换恰当,应该是整流输出用的。
1. C82 004
2. C92 02

谢谢

网友:
两种管子为日产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用MBR2045代用。

网友:
1. C82 004
2. C92 02
两个管子都是TO3P封装的,MBR2045一般是top220的。要找20A以上TO3P的肖特基管就可以了。我多是用CTB34M,参数更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了参数:

c82 004 15a/45v

C92-02 FUI 20A 200V 35ns 双管

可是CTB34M是30A/40V 代替C92 02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我说错了,不好意思。C92-02是快恢复管,不能用肖特基替换。可以用mur3020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