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两个巧合

楼主(2010-04-13):
1.英特原装 D848PMB,初测无待机,拆掉网卡待机电压正常,但不能触发,查IO(LPC47M172)触发条件NRSMRST  92脚为低电平,触发时应为高,挑起此脚焊盘也为低,可能南桥有问题,93脚VTR为1.2V,用镊子乱点,靠,可以正常使用了(因将92脚焊盘与93脚短接之故).就将92脚挑断,93脚与92脚焊盘短接,修复.此板没道理只是巧合.
2.ASUSP48533.X  无时钟,当然复位灯也就常亮,换了一个 W83194BR-B,还是无,测时钟供电正常,开启信号脚26脚VTT-PWRGD为0.8V,挑起此脚还是一样多电压,但26脚离开焊盘后就测到26脚的脚上有3.3V,此刻时钟也出来了,但无复位.再返回跑线,跑26脚焊盘,分别跑到CPU座和南桥,切断到南桥的线,居然修复了,但焊盘上的电压还是0.8V(这是最不能理解之处)试了下,又将这条线补上复位又没有了.所以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将26脚挑断,将此脚进南桥的线挑断OK,又是没道理的修板.

网友:
楼主还是多烤机几天,能稳定用了再交客户为好!

网友:
挑起不接触焊盘不就得了,还 "挑断"!
很强!很暴力!!果然"很没道理"!!!

网友:
高手解释 解释。。一头雾水

网友:
一点也没看懂因为什么。

网友:
哎,太巧合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