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量产后 出现问题了。

楼主(2010-04-13):
我的U盘量产后出现问题了。插入电脑有提示音,但是只显示一个CD盘 没有其他的了。也打不开这个盘。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看看还有没有未认到的设备,不行只能重新量产。

网友:
是不是把U盘量产成一个区了,这是我量产的U盘 看看磁盘管理里面

网友:
重新量产一下吧,如果电脑识别不出就把FLASH的数据脚短接插上电脑,识别出来后就断开短接,然后量产。希

网友:
量产的时候 设置下,设置成可移动磁盘。。重新量产 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重新量产就好了

网友:
重新量产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量产看看吧

网友:
什么主控啊

注意量产设置的参数,别搞成一个分区了